电动调节阀维修实例

楼主(2008-12-02):
电动执行机构在安装和调试时,应严格按使用说明要求,尤其在行程限制的调整中,应在满足使用条件下保证机构不至于关得过严或开得过大,引起卡滞。

在实际使用中,常会受工况影响,如差压过大,腐蚀磨损而使阀门卡滞,引起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机过热或保护动作。对这种故障的判断,可断开执行机构电源,手动试—下阀门即可。若电动机构动作正常但对介质不能调节,则主要原因是电动机构与阀门连接松脱或阀门本身故障。

维修实例

1) 锅炉启炉初期,给水调节机构不动作。将电动执行机构转入“硬操”,机构仍不动作,观察主控模块反应正常,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后来,手动转动调节阀门,异常费力,原来,启炉初期,给水调节阀前后压差过大,导致机构不能动作,手动开启阀门,减小压差后,动作正常。

2)引风机挡板调节机构正向正常,但反向不动作,电动机过热。将电动执行机构转入“硬操”,反向操作,交流接触器吸合,但机构不动作,且电动机声,音不正常,很快发热,经查,原因是反向交流接触器接点烧蚀,接触不良,更换接触器后正常。

3) 给水电动执行机构CRT显示器上反馈显示为全开状态,但给水流量没有,且给定不起作用、调节失灵。将电动执行机构转入“硬操”,机构动作正常门检查给定和反馈信号回路,给定信号正常,但反馈信号—直保持在50mA左右,不随阀门位置变化而变化,造成反馈显示全开状态,而给水流量没有的故障,;检查反馈电位器动作正常,阻值变化正确,那么,问题一定出在位发模块上,更换位发模块后,反馈正确,故障排除。

网友A:
这是实际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多得的好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