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2):
有一富士P9  22 千瓦  380 V 机器。客户那里反映上电无显示。拿回来上电,是无显示,测量主回路,都正常。打开机器,发现厚厚的灰尘,清理后上电,就正常了,反复上电都正常,就拿到客户那里,也没收他钱。昨天装的时候都好用,今天又说没显示了。拿回来刚才看了,都很正常啊。郁闷了,请教高手,会是开关电源那里有短路还是给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不好啊?  问题是我这里发现不了问题。就算修了,到时候蒙对了最好。万一不好就太麻烦了。都2次了。  希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机器可能没什么问题,查一下外围还接了什么东西。

网友B:
开关电源板上有个电容不良,22UF的,13522320288 王永波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问题经常遇到!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是不太好,我换了一个。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D(2010-04-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富士P9 22 千瓦 380 V 机器。客户那里反映上电无显示。拿回来上电,有时无显示,有时有显示!

请问这个兄弟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