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请教

楼主(2008-12-02):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出如何编程。

热电阻和热电偶模块如何编程。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

楼主:
怎么搜呀?每搜到呀

网友B:
买书看看,输入简单,输出看工况

网友C:
在PLC内部都是以数值的形式表示模拟量,通过改变输出口的数值就可以直接达到改变输出模拟信号的作用.

网友D:
你提的问题太系统,几句话说不太清楚,你还是多参考一下相关资料。然后把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来。

网友E:
找手册看看或者一些其它资料

网友F:
模拟量输出,把0-10V或0-20ma对应0-32000,把你想要的输出的模拟量值转换成0-32000对应的数,然后使move指令送到AQWn就可以了,n是你用的第几个模拟量输出通道。记得是这样,有错误高手指出来。

热电偶的你看看手册,我还没用过,也没有看过,不好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8楼的哥们。

网友G:
就是一个数据对应关系的转换。。。。。。。。。。。。

网友H:
模拟量输出,把0-10V或0-20ma对应0-32000,把你想要的输出的模拟量值转换成0-32000对应的数,然后使move指令送到AQWn就可以了,n是你用的第几个模拟量输出通道。记得是这样,有错误高手指出来。

网友I:
就是一个数据对应关系的转换。。。。

网友J:
8楼的真是亲人啊,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K:
热电阻和热电偶直接除以10,注意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K: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是300呢,热电阻和热电偶有DIP开关

网友L:
我是江西一家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现在工程结束有部份S7-200 模块剩余,现需处理,2008年7月份新货有西门子质保,价格从优,数量较多.有需者,请联系,邱生13555795192.

网友M:
看看系统手册吧,呵呵,应该有详细的说明的啊

楼主:
系统手册没有吧!!!!!!!!!!!

楼主(2009-06-16):
有没有高手写个实例给看看,感谢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