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概要

楼主(2008-12-02):
定时器的定义
定时器是指输入信号进入后, 按预先设定的时间发送输出信号的控制设备。

■设定·表示
H3CR-A的示例
●设定

●表示
定时器的指针不像时钟那样与时间共同动作, 因此不知道时间经过的样子。因此, 在定时器的左上边有2个动作指示灯, 由这两灯可以来识别定时器的状态。
⑤动作/通电指示灯(绿色)
动作显示: 表示是计测时间途中(计时中) 还是时间已到。通电表示: 表示是否向定时器本身供电。
在通电状态下基本上是灯亮的, 但计时中灯灭。
⑥输出指示灯(橙色)
可能看出时间已到的输出状态。
仅在发送输出信号时灯亮。
■动作模式

●ON延迟动作

向定时器进行输入后, 按照设定的时间延迟后, 定时器的接点切换, 输出定时器的动作称为ON延迟动作。
打开输入信号后, 输出信号发送的时间延迟(DELAY) 动作,因此而命名。
在自动机械中所使用的动作模式下,经常使用这种「ON延迟」。
●OFF延迟动作

打开车门, 打开门开关的同时, 车内灯也亮起来。关上门即使门开关关闭, 车内灯仍就会亮着。即设定时间延迟后车内灯熄灭。像这样在输入同时打开输出, 输入关闭后开始计算设定时间, 设定时间后定时器的接点切换, 输出关闭的动作称为OFF延迟动作。
输入关闭后输出关闭时间延迟(DELAY) 动作, 因此称为OFF 延迟动作。
●闪光动作

●时间间隔动作

■定时器的开始方法
动作模式有2种开始方法。
例: ON延迟动作
信号ON延迟动作: 预先在定时器电源部施加电压的状态下输入进入输入部开始计时动作。
电源ON延迟动作: 定时器的电源部上施加电压的话定时器开始动作。

●信号ON延迟动作和电源ON延迟动作的不同
①精度* 定时器的计时部插入电源后要等一会, 电源才能稳定下来。
电源开始时: 打开电源的同时计时就开始, 是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使用的。因此快要开始时,有时会出现动作时间的偏差。
信号开始时: 因为从开始前向定时器施加电压, 可确保稳定的时间精度。
一般来说信号开始的方法精度比较好, 但是像H3CR类型也有精度不变的。
*精度: 时间的正确性
②端子配置

·信号开始类型需要3种外部输入, 因此端子较多。
·在自动机械上使用的H3CR 中, 多使用电源开始型(H3CRA8)。

定时器 用语说明

■用语说明
●操作时间
操作电路上施加规定电压的时间。
●休止时间
开始复位到操作电路上再次施加必要电压为止的时间, 数值比复位时间大。
●动作时间
指施加所规定的输入到限时接点动作完成为止的时间。
●保持时间
限时动作完成后到开始复位为止的时间。
●复位时间
限时操作过程中或限时动作完成后, 从操作电路的电压切断开始到定时器返回到起动前状态为止的时间。

定时器的复位包含接点的复位、指针等机构部位的复位、电容器等电路部位的复位, 定时器的复位时间是指这些复位全部完成时的值。
在规定复位时间以下的休止时间内使用定时器时, 动作时间会缩短, 瞬间动作时有时无, 不能发挥正常的定时器动作。因此, 定时器的休止时间必须在规定复位时间以上。
●自我复位
指切断操作电路的电压, 自动复位。
●电气复位
向复位电路施加必要的电压使其复位
。 ●手动复位
通过手动操作使其机械性复位。
●同步电机(时间开关)
使用和交流电源的频率(50Hz/60Hz) 同步动作的电机, 结构非常简单, 因此价格设定相对比较便宜。停电时电机会停止, 因此必须在电源恢复时核对当前时刻。
●石英电机(时间开关)
通过水晶振动操作电机。石英电机式中带有停电补偿, 因此电源恢复后依旧可以使用。
●动作时间重复精度
表示设定在所规定的时间上, 在同一条件下反复动作时的动作时间不统一。
用以下公式计算动作时间重复精度,动作时间的测量次数在5次以上。
动作时间重复精度=±1/2 × (T m a x - T m i n)/TMs ×100(%)
Tmax :同一设置中动作时间测量值的最大值
Tmin :同一

还有其他三页 没转过来,太长了

详情请看:http://www.lhsafety.com.cn/news/onews.asp?id=77

网友A:
点对点的服务让你更放心!
www.anyangauto.cn

网友B:
用定时器控制阀门动作,有好方案吗

网友C:
对电气的控制非常好

而且简单,不好的地方是精度低,受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的服务让你更放心!
www.anyangauto.cn

恩  是的  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顶上~~~~~~~~~~~

网友F:
原装全新H3BA-N8H 有售,6个,QQ:50454359 0755-86168050

网友G:
相当的不错,支持!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当的不错,支持!顶上!

网友H:
很常用的元件,介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