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校验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请教一下MODBUS通讯协议的校验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楼主:
我想用普通的异或的算法计算,但发现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公式,如果知道的网友希望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有LRC校验,~有公式的,比较简单

CRC校验~没公式,要写程序,还比较长~

网友B:
CRC校验可参照如下过程

楼主:
在校中有一个XOR A001 的步骤,只要右移的过程中,移出的只要是1就与A001进行异或计算,这个很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校中有一个XOR A001 的步骤,只要右移的过程中,移出的只要是1就与A001进行异或计算,这个很不理解.

这是CRC校验内部协约,无法改变

楼主:
再问一下皓月,是不是所有的MODBUS协议都遵守这个CRC校验内部协约吧?

网友B:
modbus一般分为两种,即RTU与ASCII两种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的校验方式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RC校验可参照如下过程

呵呵  好的  学习一下

楼主:
皓月朋友,我的MODBUS使用的是RTU的,如果使用RTU的MODBUS都相同的话,那我想实现的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的项目就一定会成功的.

楼主:
wuxinihui朋友如果在校验中最后一个参数的最后8位右移出的值是1,那还与那个固定的值"A001"进行异或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wuxinihui朋友如果在校验中最后一个参数的最后8位右移出的值是1,那还与那个固定的值"0A01"进行异或操作吗?

符合校验的都需要

网友A:
楼主,你不用研究Crc具体是怎么算的~~~好多PLC都有内置~~~自动计算CRC程序的模块的

楼主:
是呀,我也不想研究它,可是我目前要模拟它向上位机返回参数值,因为我的下位机(变频器)还没有接电,我想试验一下,上位机是否会识别下位机发来的信息.

网友D:
我上次贴过多次:很简单的,但很难理解.

楼主:
确实是呀,我也摸不着头脑.

网友B:
应该不难理解,只是一个r冗余循环校验而已

楼主:
谁有用于这个冗余校验值计算的程序提供一下呗.

网友E:
照着协议看看吧,没有那么复杂。

//$$$$$$$$$$$$$$$$$$$$$$$$$$$$$$$$$$$$$$$$$$$$$$$$$$$$$$$$$$$$$$$$$$$$$$$$$$$$$$$$$
//名称: CRC16------循环容余校验
//----------------------------------------------------
//参数: unsigned car *pucChar-------------接收到的字符
//----------------------------------------------------
//功能: 循环容余校验
//----------------------------------------------------
//返回值:
// 校验码
//$$$$$$$$$$$$$$$$$$$$$$$$$$$$$$$$$$$$$$$$$$$$$$$$$$$$$$$$$$$$$$$$$$$$$$$$$$$$$$$$$
unsigned short CRC16(const unsigned car* pucChar, unsigned int unLen)
{
unsigned short usItem=0xA001;
unsigned short usCRCReg=0xFFFF;
unsigned car ucChar;
for(unsigned int i=0;i<unLen;i++)
{
ucChar=*(pucChar+i);
usCRCReg^=ucChar;
for(int j=0;j<8;j++)
{
bool bLSB=((usCRCReg & 0x0001)== 0x0001);
usCRCReg=usCRCReg>>1;
if(bLSB)
{
usCRCReg^=usItem;
}
}
}
return usCRCReg;

}

楼主:
得好好研究研究楼上的程序代码.

网友F(2009-01-07):
讲的都不错,收藏了,今天学习了不少东西,呵呵,高手就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