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8-12-02):
如果不用控制器,PLC能否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呢?如果能,请问怎么连接线(例如4相步进电机)

网友A:
控制器不用,但是需要步进驱动器,步进的线和驱动器链接 A + A- B+ B-  驱动器的输入端  脉冲+方向 或者双脉冲  和PLC 脉冲输入端连接。

估计你说的控制器应该就是驱动器。

楼主:
对:学习小样儿

内容的回复:

对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不用驱动器就可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驱动呢?因为我想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

网友B:
驱动器也加不了多少钱的,没有驱动器不好控制吧

网友C:
你的PLC如果是比较高的就可以,比如基恩士1000以上的就可以做到,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的CP1H,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可能加个功率放大芯片就可以直接驱动了,可用PLC我想对于4相步进,就需要4个脉冲输出口,应该是无法做到的吧,一个驱动器也要500左右吧,要是100就好了,因为我设备上不止一台步进电机,太贵了我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的CP1H,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可能加个功率放大芯片就可以直接驱动了,可用PLC我想对于4相步进,就需要4个脉冲输出口,应该是无法做到的吧,一个驱动器也要500左右吧,要是100就好了,因为我设备上不止一台步进电机,太贵了我成本就上去了

步进的线,应该是进入的是电流吧? 不是需要4个脉冲输出口。

楼主:
对:学习小样儿 关于引用a5175 的回复内容:

步进的线,应该是进入的是电流吧? 不是需要4个脉冲输出口。

内容的回复:

不太明白。。。我说的是发送脉冲给步进的端口,如果用一个,那怎么用PLC依次给步进电机的4个相输出脉冲呢?

楼主:
是不是可以做个4相的环形脉冲分配器,接到步进电机上,这样就可以用PLC一个脉冲输出来直接控制4相步进电机了?

这些在单片机上应该都没问题,可PLC输出电压和单片机也不同,不知此方法可行否

网友D:
这就要看步进电机驱动脉冲电压多大了,如果是24V的话,四相的直接用PLC控制应该没问题

网友E:
4017是个10进位加法器,可以组合成4位循环控制

网友B:
如果你打找到了别人开发好的单片机,价格可能便宜一些。如果说你自己开发的话,成本不一定低。但新开发的东东稳定性也不一定好。不如多花些钱用那些已经成型的东西,并且做设备也比较容易,周期还短。

网友F:
楼主的很简单 我经常做步进 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QQ304849185

网友G:
我也做过很多台了。可以聊聊。QQ458970512,E-MAIL:XHZJ2008@SINA.COM

网友H:
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吧???!!!

下会你干脆问PLC能不能直接带伺服电机,带三相电机得了

功率都不用考虑的吗??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如果你打找到了别人开发好的单片机,价格可能便宜一些。如果说你自己开发的话,成本不一定低。但新开发的东东稳定性也不一定好。不如多花些钱用那些已经成型的东西,并且做设备也比较容易,周期还短。

内容的回复:

已经决定最后用单片机做了,不过开发样机阶段还是用PLC打头阵

楼主:
对:w99060112 关于

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吧???!!!

下会你干脆问PLC能不能直接带伺服电机,带三相电机得了

功率都不用考虑的吗??

内容的回复:

虽说是为省成本,但也不是纯粹是,单片机通过功率放大芯片可以直接驱步进电机,我想PLC应该也行,只是目前我不太知道具体方法,希望大家多赐教

网友I:
最好还是带上吧,步进的一个成本不是很高,比伺服价格低多了

网友J:
加上步进驱动应该不是很麻烦的,如果不是很精确的控制,不需要四个脉冲输出口.用PLC的输出短接驱动器的控制端,步进电机转轴上加一个停止用接进开关.这样就可以通过程序控制步进电机了.应该是可行的.象高速印花机上就用这种.

网友H:
PLC是通用控制器,每个点的容量都不大,而且PLC的自身电源也是相对很小的。PLC注重的是控制,而不是驱动。只听说变频器集成简易PLC功能,没听说PLC集成变频器功能的。同理,PLC也不会集成步进驱动功能的,PLC也不会集成伺服驱动功能。

有可能有一天有的PLC厂家会推出步进驱动的模块,但用普通PLC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可能性还是很小。

为什么人们总是把PLC和单片机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两码事。一个是已经开发好的通用控制器,一个需要开发的控制器。PLC只需要做程序,而单片机不仅需要程序,还需要很多外围电子线路。电子线路和电气线路不能混为一谈,专业性质不一样。

单片机通过功率放大芯片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这个功率放大芯片是什么??就是你的驱动设备。你也可以用PLC的输出脉冲经过功率放大芯片驱动步进电机,这时这个功率放大芯片就是简易步进驱动器。当然,要注意电气接口匹配,还有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

网友A:
控制部件和驱动部件是不一样的啊。

步进驱动,接收的脉冲信号,输出给电机的是电流。

因此步进不是用来直接接脉冲就能动的吧

楼主:
对:w99060112 关于

PLC是通用控制器,每个点的容量都不大,而且PLC的自身电源也是相对很小的。PLC注重的是控制,而不是驱动。只听说变频器集成简易PLC功能,没听说PLC集成变频器功能的。同理,PLC也不会集成步进驱动功能的,PLC也不会集成伺服驱动功能。

有可能有一天有的PLC厂家会推出步进驱动的模块,但用普通PLC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可能性还是很小。

为什么人们总是把PLC和单片机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两码事。一个是已经开发好的通用控制器,一个需要开发的控制器。PLC只需要做程序,而单片机不仅需要程序,还需要很多外围电子线路。电子线路和电气线路不能混为一谈,专业性质不一样。

单片机通过功率放大芯片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这个功率放大芯片是什么??就是你的驱动设备。你也可以用PLC的输出脉冲经过功率放大芯片驱动步进电机,这时这个功率放大芯片就是简易步进驱动器。当然,要注意电气接口匹配,还有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

内容的回复:
其实加驱动芯片就等于自制了简易的驱动器,确实如此。

网友A:
20楼说的对,单片机和PLC不宜比较的。

再说,你单片机加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就相当与驱动器。并不能说单片机就可以直接能带动步进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关于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顶

网友L:
不就是容量这个因素不够么。。总结看看。。。

控制上来说是肯定可以,,但是驱动起来可就容量不够了,,所以要加个驱动器

网友M:
一般不建议这个做法的,但根据步进电机旋转原理,就是靠2极通电切换的顺序来对应方向,切换的快慢来对应频率。我们是否可以这个用PLC的几个输出点,

直接驱动电机的功率端子,按一定的规律做某2点间的通断。由于PLC本身的带载能力和反应时间问题,不建议用,但在可用范围内,肯定是可以让电机慢慢转起来的

网友N(2009-02-21):
这样做如果速度要加减速呢???脉冲距离有长有短呢???总归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