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具加电容可省电吗?

楼主(2008-12-02):
灯具加电容可省电吗?
电感式镇流器2x36w灯具,因功率因数低而导致电流高,请问於每个灯具上加上电容後,是否能把电流降低,同时把电费省些?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能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B:
不能省什么电,电但可以降低电流.提高功率因素.可以减少线损.也就是说可以省线损的电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省了线损的电。但是从宏观来说,中国那么大,灯具那么多,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节能意识,中国的线损就就会减少很多。广东人所讲:小数怕长计。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2楼说的对,很正确

网友E:
省线损也不一定.

在你自己的功率因数较低的情况下,确实能省线损.

在你自己的功率因数较高的情况下,你的电容是给他人补偿无功,你的线路电流变大,不会省线损,而是增损.

网友F:
不错的主意,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G: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H:
省点线损的电 .

网友I:
2楼观点非常正确。

网友J:
主意不错啊,按车间很多的日光灯,要是都这样该省不少啊!

网友K:
应该是起到功率补偿的作用吧

网友L:
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危险性,会造成触电。

网友E:
早就不提倡灯具加电容了.

照明加电容给供电增加许多事故,这个在过去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过去(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硬性要求日光灯必须加电容,但这个电容却容易击穿,造成线路短路.

网友M:
直接购买节能灯就可以了。

网友N:
你的做法是一种就地补偿法,常用于如船舶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早就不提倡灯具加电容了.

照明加电容给供电增加许多事故,这个在过去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过去(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硬性要求日光灯必须加电容,但这个电容却容易击穿,造成线路短路.

网友P:
能起到功率补偿作用 也起到给线材退偶作用

网友Q:
是啊,不会省电钱的,供电部门是看咱家里的有功表的,加电容省的是无功表电字数。家里的线经够大不用想这点电流的。

网友R:
两种不同的观点,说的都不错,呵呵,学习了。

网友S:

电感镇流器可以,电子式无意义。

网友T:
就是抵消掉一点镇流器的感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起到功率补偿作用 也起到给线材退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起到功率补偿的作用吧

网友U:
应该不会吧?

网友V:
电感镇流器可以

但要接多大的电容,用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电感镇流器可以

但要接多大的电容,用什么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