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具体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8-12-02):
镇流器具体起什么作用呀?一直不太明白它的工作原理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镇流器是气体放电灯工作时不可缺少的配套附件,其主要功能分为:
产生高压起辉灯管
灯管起辉后起镇流作用,使灯管正常稳定的工作。
气体放电灯都有较高的启动电压和低放电维持电压,当灯通过高压启动后,电压下降,电流加大,如不加限制,灯电流将不段加大致使灯烧毁,所以必须在放电的点灯回路中串接一个与灯类型,规格匹配的镇流器来提供使灯启动的高启动电压,并限制灯电流使之稳定在所规定的范围。

网友B:
1楼说的对,补充一下,镇流器是电感,在起辉器(跳泡)断开时产生高的反电动势,击穿灯管内气体,点亮灯管。之后灯管需要的维持电流电压都低,镇流器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C:
电镀用的镇流器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对,补充一下,镇流器是电感,在起辉器(跳泡)断开时产生高的反电动势,击穿灯管内气体,点亮灯管。之后灯管需要的维持电流电压都低,镇流器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产生一个启辉电压

网友E:
chang 产生起辉前的电压,限制发光后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ang 产生起辉前的电压,限制发光后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