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为什么有3根线

楼主(2008-12-02):
电位器为什么有3根线

网友A:
电源线两根,一根信号输出线。就是一个滑动电阻吗

网友B:
楼主打算要几根呢?

网友C:
哈!哈!我这还有六根线的电位器呢。是双层电位器。

网友D:
2根线的也有啊,看什么电位器。看原理图你就知道了,电位器的符号就是很象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根线的也有啊,看什么电位器。看原理图你就知道了,电位器的符号就是很象形的。

网友F:
看你怎么用了,简单的话经常用到两根线,还有一根用来检测电阻的大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两根,一根信号输出线。就是一个滑动电阻吗

网友H:
出来打酱油,顺路学习一下!!谢哈!!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I:
    看看他们楼上说得,再来看这个,能看得懂吗?

网友J:
楼上的直观一点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