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返回后电机一直运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02):
请教各位大侠,系统为LG PLC +松下伺服电机,现在试机调试原点返回功能,开机后按原点返回键后电机原点返回,经过近似原点后速度减慢,但一直不停,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编码器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没有接收到停止命令,主要看你设备上停止的命令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B:
估计是编码器的Z找不到了.

楼主:
to:雪世界:原点复位要发停止命令吗?

如何找到编码器的Z呢?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的,按照图纸接的线

网友:
近似原点由OFF-ON后开始减速,近似原点由ON-OFF后电机停止,并发出伺服清零信号,你的近似原点有问题吗?

楼主:
近似原点没有问题,因为经过近似原点后电机速度已经减慢了,但是电机一直不停,只是低速旋转

网友C:
原点减速开关变为常闭(比如触点受外力过大无法反弹松开、或者接近开关减速后前端粘上金属屑),这样会一直慢速行进到超程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点减速开关变为常闭(比如触点受外力过大无法反弹松开、或者接近开关减速后前端粘上金属屑),这样会一直慢速行进到超程为止

恩  是的

楼主:
原点减速开关是正常的啊,信号已经断开了

网友E:
查一下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