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预充电电容器使用年限

楼主(2008-12-02):
西门子变频器已经使用了6年(2002---2008),现启动出现oo10(预充电),变频器预充电电容器使用年限是怎样规定的?

希望大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寿命为5年或4万小时

网友B:
变频器的型号,电容是什么型号规格的啊?

网友C:
我们单位是满5年就更换电容和风扇,效果不错,变频器的故障明显下降。

网友D:
一般是五年,要是电压稳定外围环境好使用十几年的都没问题

网友E:
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一般厂家建议是5到6年,但是在有空调的电气室里面,室温一直是26度左右,湿度情况也好,因此一般可以用10年没有问题,我们这边的多条机组都用了10年了,电容都没有坏过。我们用的变频器有西门子的6se70也有三菱的矢量Melvec 1200N等。

网友E:
另外电容的型号有很多种,我们使用的日立的变频器电容就有5种,但一般变频器厂家并不是自己生产电容,而是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