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6RA7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2):
有一个现象,最近绞车出现一个问题,电机空载的时候正常,在挂罐后直流电机在运行时发出振动的声音,低速时尤其明显,装置报F042故障,查测速机没发现问题,是不是装置的参数设置不合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用过啊,呵呵,什么时候用到就看看啊

网友B:
挂罐后直流电机在运行时发出振动的声音,且装置报F042故障,有可能是电机实际运行方向与设定方向相反。

楼主:
wgegbb:我把F042屏蔽后,开车电机振动的很剧烈,是不是可控硅或者触发的问题?空载调试的时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