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问题

楼主(2008-12-02):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个阀的阀门定位器用的是西门子的,阀气缸的体积比较大,在进气口加了一个1:1的功放,在开阀的时候在0位和100的时候阀是正常的,但是其他的任何位置,阀就会上下喘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把阀的进气压力调到2公斤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样就不能把阀全部打开,哪位高手帮帮我,已经很长时间了,系统要开车了,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9-02-13):
估计是所选西门子定位器流通能力小, 造成进气量小,气力不足,在弹簧的作用下产生往复喘动.大气缸要用大流量的定位器.Flowserve 有一款Logix 3000系列定位器,流通能力很大,并且调试特别简单. 找一起探讨 13913161158  吴先生.

网友B:
这里主要是运动控制,阀门定位器属于过程控制类仪表、执行器,建议楼主将此类帖发到执行器论坛里面

网友C(2013-05-09):
“阀气缸的体积比较大,在进气口加了一个1:1的功放”,我理解是加在阀门气缸的进气口,也就 阀门定位器的输出部分。如是这样有两个方法可以试下,a)适当调整定位器的阻尼与死区,b)给1:1功放供气管适当加粗,增加供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