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P11

楼主(2008-12-02):
一台富士P11变频器闲置两年,现在要恢复使用,上电前须做怎样检查,能否直接上电。请各位高手给与指导。

网友A:
看一下接线情况是否良好,是否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可以直接上电了。

网友B:
上电后不要马上带负载,长时间不用电容要充电,13522320288 王永波

楼主:
现在上电了,但机器报Er4选件异常,有时报Er3 CPU故障。并伴有很大的噪音。接触器拆下测试正常。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在此谢过了

网友C: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