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变频器求救了

楼主(2008-12-02):
我有台616G5的安川变频器,现象是一按启动,变频器就输出最高频率。慢慢的降到设定频率,以后频率高低都可以调的,朋友知道是改哪个参数吗。B3-01已经改成0了

网友A:
恢复一下参数

网友B:
是不是应用转速跟踪功能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多功能断子7也说定了这个功能

网友C:
请问楼主:变频器以设置成,模拟端子控制,就是没法设置目标值。

以设置成PID控制,系统压力值应该设哪个参数。

手册上说应该设,O1--03,设了后也不行。

等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变频器以设置成,模拟端子控制,就是没法设置目标值。

以设置成PID控制,系统压力值应该设哪个参数。

手册上说应该设,O1--03,设了后也不行。

等待指点。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也帮不到你,我也不熟悉

网友D:
我能搞好0571-83052707

网友E:
你好!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能加我QQ:191449320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