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02):
我在电脑上依次安装了三菱,欧姆龙,AB,西门子编辑软件(同时安装了仿真的)之后,发现第一个安装的三菱软件仿真不能用了,连仿真的图标都找不到了,我又看一下,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也不见了,是有什么冲突吗

网友A:
是在编程软件窗口的任务栏里。不会在桌面显示图标的。

网友B:
在GX Developer的任务栏栏里有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

网友A:
看到那个蓝色的方块了吗?就是那个。

网友C:
对,就是楼上图中的那个图标

网友D:
如果装了软件,在工具菜单栏下面也会有“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的选项,仿真时可以用。很好用的,特舒服!

网友E:
对,就是楼上图中的蓝色的方块的那个图标

网友F:
我也装了,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在编程软件窗口的任务栏里。不会在桌面显示图标的。

恩  是的啊

网友H:
卸载后再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