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口诀(转贴)

楼主(2008-12-02):
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2.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A:
浅见

    应该了解PID调节作用的基本原理 懂了之后 调个一两次就会了 至于是4:1调节法还是极限调节法都很容易理解

如果一个系统复杂就把它变简单,控制变量 被控变量搞清楚 再根据性质就很好调稳定

如果已经稳定了就加入其他的因素 线性 非线性的考虑考虑 系统可能更精确

虽说PID对系统的参数不怎么要求,可是对系统越了解就越容易把系统调好

网友B:
不错,学习了,PID控制是一个不错的控制,但是好像用的地方不是很多啊,没有练兵的地方啊?唉,想学习。。。。。。

网友C:
这个很有用途  不能放过  收藏起来

网友D:
       已经保存了。

网友E(2009-02-25):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ok

网友F:
呵呵 也是浅见

会用就可以了 P变化斜率 I滞后 D超前

有东西自己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很好用 呵呵

网友G(2011-04-02):
一看就晕,呵呵呵呵,会用就行。

网友H(2011-08-09):
大工计控PLC支持多路PID自整定
支持飞升曲线发~实现无超调自整定。
公司名称:大连理工计算机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网址:www.dcce.com.cn <http://www.dcce.com.cn>
PLC品牌:大工计控
PLC定位:中、高端
热线电话:0411-84732220/0411-84821677
热线QQ:2578777305 / 2569042342
技术QQ:343876369 / 498665419
技术交流QQ群:165332851
邮箱:dcce_market@126.com / dcce_tech@126.com
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学子街2号3-6-4号

网友I(2011-09-16):
学习了,谢了。 以前调试时还能调一下,有几年不从事调试了就忘了。

网友J(2012-02-12):
确实很不错啊,PID控制我学了好一段时间了现在才刚刚入门 不过用途还是很多得啊

网友K:
理论大家都懂,关键是要求现场实践经验,PID调节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控制算法,在应用中,大家绝对不能忽视对系统的了解,只有较为熟悉系统,才能够定出控制策略,才能在投入调试时不出问题,并能找到较佳的PID参数。

网友L(2012-03-21):
学习了,平时应该多练习才行

网友M(2012-09-27):
还没接触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