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汞灯

楼主(2008-12-02):
昨天我刚到商店买了4只150w的自整流的汞灯, 有2只汞灯时间一长就回自动灭, 过一回就自动亮, 另外2只不会灭, 我不知道是灯的质量问题还是它的温度高而引起的, 搞不懂,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解释?!

网友A:
是呀,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温度过高吧,等一会温度降下来就好了,请其他的朋友解释一下呀

楼主:
对了我还用过用镇流器加触发器的要好多了, 不但不息灭, 还耐用呢, 不知道那种好啊

网友B:
使用的环境是否相同呢?如果是相同的话,则可能是整流或者灯的问题;否则的话,应该是环境,如温度之类的引起的。

网友C:
质量问题,把二个坏的和好的对换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想是灯的问题, 但 我 看它好像先是家用一般电灯的改版, 只是家了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认为它没带镇流器的等好 , 耐用和亮,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E:
我估计还是灯质量的问题

网友F:
请您测量一下电源电压

请多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质量问题

楼主:
我的电压不回错的, 因为我的室内灯都正常, 是灯的质量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请各位,给个原理图, 好的解释!~ 谢!!

网友H:
可能是灯泡过热,或者是电压波动太大了

网友I:
顺便问一下,无极灯和金卤灯有什么区别,工作大原理各有何不同呢,!!

网友J:
这种自熄现象可能是光源管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K:
是电压波动引起的,我们公司就有这个情况

网友L:
我也遇到过的,没得办法只有换灯

网友M:
先将俩俩对换,如果问题依旧,查一下电源电压。自整流的汞灯与电压高低、电压稳定、温度有关系。

网友N:
该只灯泡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O:
汞灯的工作原理:通电后串联电阻的灯丝先发光,同时加热灯泡内的气体,当温度和压力达到某值时电极间闪络放电激发荧光粉发光,因为电阻串联灯丝后与电极并联,且该电阻为热敏型,温度高时电阻大,所以当电极放电时该灯丝不再发光。因为上述电阻的特性,所以有时当电压突降时灯泡会等一段时间 才重新启动的。

网友P:
  150W的自镇流的汞灯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125W和250W的自镇流的汞灯,有可能是环境温度高或者它长时间工作导致自身温度过高熄灭,还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1!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50W的自镇流的汞灯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125W和250W的自镇流的汞灯,有可能是环境温度高或者它长时间工作导致自身温度过高熄灭,还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支持朋友的说法

网友R:
是电压波动引起的,还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S:
质量问题,现在自镇流灯用的越来越少了,不如节能灯好用

网友T(2009-01-07):
不是质量的问题是灯泡里的电阻及自镇流的随温度而变化的也不耐用,外镇流的就不一样了耐用效果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