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端需要接触器吗?

楼主(2008-12-02):
请问使用变频器驱动鼓风机,开停机是控制变频器还是接触器啊?如果用变频器本身调控电机,是否就不需要接触器了?

网友A:
开停机一定要靠变频器面板或端子控制,千万不要靠断电控制变频器开停机,容易损坏,接触器可以不加

网友B:
变频器驱动鼓风机,开停机是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前端不需要接触器,除非有特殊需要,如变频+工频双驱动, 否则仅需要安装一空气开关即可。

网友C:
个人感觉变频器前段最好加一接触器,不过这个接触器不是控制电机的,而是在变频器故障或紧急情况下可以控制断电

网友D:
有必要就加一个。加了安全点。

网友E:
只需要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就行了

网友F: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是为了方便做工频旁路的互锁,想你这个情况不建议加。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加一个,安全同时便于管理

网友H:
我厂德国进口设备的所有变频器前都有接触器。

网友I:
变频器前面和后面都可以加交流接触器,但是不能用交流接触器的开关来控制负载的起停

网友J:
反对10楼的,后面加交流接触器,即使不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也不好,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的,应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就行

网友K:
支持那些说的对的,反对说的错的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网友L:
我经常在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因为是一个变频器要轮流带两个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加一个,安全同时便于管理

网友N:
我感觉还是装上个好  稳定

网友O:
xuyao buxuyao
1 2
3 4

网友P:
应该加的,防止失误,我遇到的进口设备西门子系列是在变频后加接触器,国产设备用安川变频,接触器却控制变频,两种使用方式使用都很正常。

网友Q:
最好加个

网友R:
后面加交流接触器,但是不用交流接触器的开关来控制负载的起停,我也常用过13楼的接法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S:
前后都可以加的,

关键就看你怎么控制和使用这个接触器了,

后边加的接触器不可以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动作,前边加的接触器最好不要在启动时切断。

后边经常加装接触器来切换多台电机的工作,但电路设计上要考虑防止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切换动作,

本人设计了多种控制方案,可以防止在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动作,不需要时间继电器,仅仅需要一个接触器就可以实现,而且是自动的,也就是在你将转换开关扭动后,如果变频器有输出,系统将不响应你的操作,但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会自动切换过去....

欢迎来 电子,电脑 ,工控... 群 52877400

网友T:
开停机是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