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02):
原本正常使用的pws1711,突然就不好用了

开机后LCD屏上显示为:

Display Type=Mono STN LCD
Date=12/01/08
Time=09:37:41
DIP SW=11010110
Transission count=000 00000
Error count=00000

以前用这个屏不多,也没遇到这种情况,哪位高人指点

是不是程序掉电没了???

网友A:
用软件读程序了?。。。

网友B:
把屏背后拨码开关的SW1,4拨到on。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应该是通迅故障,可能是你的通迅线有问题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应该可以结贴了吧,别忘了给分哦

楼主(2009-01-08):
多谢 2楼  ,你说的对了,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0-03-06):
有意思,学习了。每天都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