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08-12-02):
我今天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一台3KW的直流电机,转子是直接进线的,定子线圈是用交流调压器调直流,然后在整流,老是烧调压器。交流调压器是2KV的。是不是太小的点吧

网友A:
很有可能,换个大一点的调压器试试。

我曾用调压器调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都选用稍大一点的,用着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