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ECO 调速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2-02):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ECO  75KW带45KW水泵,普通控制,电位器调速,变频器得电后调节电位器可以实现0-50HZ的变化,启动变频器后调节电位器只能实现0-24.7HZ之间的变化,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给出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大哥,大姐姐们帮帮忙吗。

网友A:
你先量一下直流电压在你频率上升过程中有没有下降,如果有下降那可能是主回路有问题了,如果没有下降请将变频器初始化后重新设定参数,宁波地区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及配件销售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B:
再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最大频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