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2-02):
富士变频器的元件,但不知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看不清楚

网友B:
电容1250V耐压,0.4UF

网友C:
看不太清楚 ,有可能是阻容吸收

网友D:
同意三楼意见,电容1250V耐压,0.4UF

网友E:
电容,1250V0.4UF

网友F:
1250V0.4UF 的 吸收电容

网友G:
全对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容1250V耐压,0.4UF

yes!

网友I:
吸收电容,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还的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