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条发热管380V接成星形好还是三角形好。

楼主(2008-12-02):
三条发热管都是五千瓦的,如果接在三相电中星形要接中性线吗?

网友A:
不是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的。首先要看你的发热管是220V的还是380V的。如果电压级数错了。要么就烧管,要么就达不到功率。

网友B:
220V的星接,可不接中性零。380V的角接,星接达不到功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支持

网友D:
2 楼正解,先弄清额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的。首先要看你的发热管是220V的还是380V的。如果电压级数错了。要么就烧管,要么就达不到功率。

网友F:
220V的星接,最好接中性零,理由大家谈

网友G:
我们单位用的就没有接中性点.

楼主:
学习了,多谢大家,发热管是380V。

网友H:
发热管是380V,肯定要接成三角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发热管是380V,肯定要接成三角的了..

同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们单位用的就没有接中性点.

如果不接中性线,有一条烧了的话,其它的都会烧

网友K:
同意大家的观点,380角接,220星接

网友F:
220V的多根星接,必须接中性零,理由大家谈

网友L:
星型解法我觉得还是要有星点接零比较好,对于设备的安全运行是有好处的,在设备正常运行时,接不接星点的零线都无所谓,一旦有某个电热管出了问题哪么其他的就会完了,有星点零线就没有这种威胁。

网友M:
毕工,与漏电马达说的在理

网友N:
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接!输入电压是多少就是多少,假如ac220v加热管接ac380v那不就是改变它的功率吗?肯定会烧掉啊

网友O:
我认为11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发热管是380V,肯定要接成三角的了..

怎么可以这样肯定
我见过的都是星型接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发热管是380V,肯定要接成三角的了..

怎么可以这样肯定
我见过的都是星型接法

因为楼主说发热管标定是380V电压的, 请问接成星型电路,那么单条发热管上的
电压是多少V ?

如果有人这么接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功率达不到额定值...   你风过的都是星型??    那你看了单条发热管上标定的是380V电压吗?

还有人说接成星型不接中性线一条烧坏别的也会烧? 是什么理论?    星型联接好后在每条发热管上刚好是220V左右, 一条烧坏后就断开了一相,就形成了2相(380V)加在了2条串联的发热管子上,,,如果管子标定是220V的那么它比额定电压还低怎么会发生一条烧坏别的也烧坏??

网友Q:
是啊 楼主说了是380v的,这还要看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的啊,如果660v的你接角,380v的你接星啊。

网友R:
因为楼主说发热管标定是380V电压的, 请问接成星型电路,那么单条发热管上的
电压是多少V ?

如果有人这么接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功率达不到额定值... 你风过的都是星型?? 那你看了单条发热管上标定的是380V电压吗?

还有人说接成星型不接中性线一条烧坏别的也会烧? 是什么理论? 星型联接好后在每条发热管上刚好是220V左右, 一条烧坏后就断开了一相,就形成了2相(380V)加在了2条串联的发热管子上,,,如果管子标定是220V的那么它比额定电压还低怎么会发生一条烧坏别的也烧坏??

网友S:
引用 网友F:
220V的多根星接,必须接中性零,理由大家谈
如果不接中性线,如果一个电阻丝烧断了,会造成电压不平衡了,也就是不是220V了。会烧另外的发热管。

不知对否?

欢迎指教  谢谢

网友T:
赞同漏电马达的说法。

网友U:
要看电热管的电压等级是380V还是220V要是380V是3角型接要是220V是星型接

网友V:
到底接不接零?期待继续讨论........

网友W:
2 楼正确,先弄清额定电压。

网友X(2010-03-24):
一般来说3条管烧掉一条后没有发现的情况下继续通电是有很大机会烧掉其它2条管的,因为烧掉的 那条十有八九会漏电!在漏电情况下其它2条管基本管不长久!理论上的 问题和 实际的情况要分清楚!

网友Y(2010-11-04):
9支220v发热管星型接法不用零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