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8-12-03):
我现在要改造一个电缆编织机,原来的编制机如图所示,现在要把原来编制机上部的圆盘部分改装成一个类似钳子的东西,这个钳子和一个伺服电机相连,只是做上下的动作。编织机的下面部分不动,下面也是一个伺服电机连接线轴做正反旋转。我的问题是,如果要使这个机器正常运行,通过什么方法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有那些编程方法和软件,怎么同时控制这2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在做旋转运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有,方向,速度,加速度,旋转次数,另外的一个伺服电机要考虑的参数有,方向,速度,加速度,力。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我们是做sumtak编码器的。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51001751转801或直接致电13122669969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图片。有些晕。猜测是2轴同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