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

楼主(2008-12-03):
请问舵机最大旋转角度180度的意思是说一次最大旋转到180吗,如果朝一个方向旋转,那么旋转两次就是360?

还是说只能在0-180度之间往复运动?谢谢

网友A:
只能0-180度,转不了360度

网友B:
最大只能180度。 够不够10个字

楼主:
显然够了~~~~~~~~

网友C(2009-01-10):
0度与360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样的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0度与360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样的

不一样,只能0-180;应该小于180

网友D:
4楼的意思是说:反向的话,0度就是360度了吧。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么?

网友C(2009-02-14):
对:xvhope 关于

4楼的意思是说:反向的话,0度就是360度了吧。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么?

正转反转都一样,本来就是一个圆,起点和终点是同一个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也有多圈的舵机    ~~~

网友F:
简单的说只能是半圈范围来回运动

网友G:
准确的说应该是在+-90度范围内旋转方向舵

网友H(2009-06-21):
学习学习,大家多说点啊

网友I(2009-09-18):
舵机有没有连续运转的型号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