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界面生效位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我们公司用的人机大部分都是台达的DOP-A57CSTD,用着很好用。

在用到按钮连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生效位这个功能,挺好用的,比如只有在A按钮按下的情况下B按钮才可以按下,否则B按钮不会被按下。这个功能我会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B按钮还没有复位的情况下我不想让A按钮复位,这个怎么办?

通俗点:A按钮按下了,B按钮才可以按下,否则B按钮不动作;

               B按钮复位了,A按钮才可以复位,否则A按钮不复位。

主要是后面的一半动作不知道怎么实现,有哪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A:
后半部分的功能我看多半要用宏才能实现。

而且A按钮的值最好不要用PLC地址,而用内部的地址。

在A按钮的OFF宏里面做个判断,IF B==ON,那么SET A;否则,复位A,同时把A的状态传入PLC的实际地址。

思路是这样了,宏程序自己写吧。

楼主:
这个想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啊,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不过我试了一下,不行的。

我就是在A按钮的OFF宏里面做的判断,跟你的思路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B置位的状态下A还可以复位。

感觉思路是正确的,可能我做的还不够吧,可能哪里有问题吧,我再试试。

网友B:
不用宏也能试验的。用宏当然更没有问题了

不用宏的话你 b按钮生效位A按钮ON

  A按钮生效位用B按钮的off。这样就ok了

楼主:
3楼的做法很好,很简单,但很实用,我已经试了,很符合我的要求,在此谢谢两位了。

我看过aibi的帖子,都很有见地,感觉您是不是台达内部的工程师阿?呵呵,对台达人机这么了解!

谢了!

网友C:
恩  3楼的方法俺试过很好用  这个可以推广

楼主:
台达的界面用起来比较舒服,我们公司主要用DOP-A57CSTD和TP04G,都很好用。

也用三菱的大界面,10.4的那种,感觉还是台达的舒服些。

不过变频器感觉三菱的好一些,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