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厂曝气气量的控制

楼主(2008-12-03):
鼓风曝气系统电耗一般占全厂电耗的60%左右,是全厂节能的关键。最根本的节能措施是提高曝气控制效率,降低氧的浪费,从而减小风量。
进行气量控制是曝气系统效果最显著的节能方法,据EPA(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对美国12个处理设施的调查结果显示,以溶解氧(DO)为指标控制风量时可节电33%。根据风机风量与能耗的关系可知,电耗随气量变化很大,因此进行气量控制节能效果显著,而且功率越大效果越明显,当然气量并不是可以任意减小,它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从处理工艺的角度看,曝气系统必须进行控制,因为曝气系统如果操作不当,曝气量过小,二次沉淀池可能由于缺氧而发生污泥腐化,即池底污泥厌氧分解,产生大量气体,促使污泥上浮。当曝气时间长或曝气量过大时,在曝气池中将发生高度硝化作用,使混合液中硝酸盐浓度较高。这时,在沉淀池中可能由于反硝化而产生大量N2 或NH3,而使污泥上浮。
另外,曝气量的分布是否均衡和稳定也是影响处理效果和能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曝气系统运行时,由于种种干扰,曝气量的分布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个地方曝气头堵塞,气体流量会减少,同时,也会造成其它地方流量增大,相反,曝气头破损,气体流量会大增,同时会造成其它地方流量锐减。这些都会使生物反应不平衡,处理质量下降。为达到处理效果,不得不调整曝气量,而此时某一点的溶解氧的变化亦不能准确反映生物池的处理状态,使得以溶解氧为指标的控制变得不稳定,能耗增加。

网友A:
    好象有一种在线溶解氧测试仪,带输出的。         应该可行,就是不知道价格怎样?

网友B(2010-02-14):
鼓风曝气控制通常在出风总管上安装压力传感器,曝气池的溶解氧值通过变送器传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要求调整进气管阀门的开度,阀门开度的变化将导致管网压力的变化,风机控制系统根据压力的变化对风机出风流量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