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应用于工业自动化中的关键

楼主(2008-12-03):
1、通信实时性问题
以太网采用的CSMA/CD的介质访问控制方式,其本质上是非实时的。平等竞争的介质访问控制方式不能满足工业自动化领域对通信的实时性要求。因此以太网一直被认为不适合在底层工业网络中使用。需要有针对这一问题的切实的解决方案。
2、对环境的适应性与可靠性的问题
以太网是按办公环境设计的,将它用于工业控制环境,其环境适应能力、抗干扰能力等是许多从事自动化的专业人士所特别关心的。在产品的设计时要特别注重材质、元器件的选择。使产品在强度、温度、湿度、振动、干扰、辐射等环境参数方面满足工业现场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在工业环境下的安装要求,例如采用DIN导轨式安装等。像RJ45一类的连接器,在工业上应用太易损坏,应该采用带锁紧机构的连接件,使设备具有更好抗振动、抗疲劳能力。
3、总线供电
在控制网络中,现场控制设备的位置分散性使得它们对总线有提供工作电源的要求。现有的许多控制网络技术都可以利用网线对现场设备供电。工业以太网目前没有对网络节点供电做出规定。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的5类双绞线中另一对空闲线对供电。一般在工业应用环境下,要求采用直流10~36V低压供电。
4、本质安全
工业以太网如果要用在一些易燃易爆的危险工业场所,就必须考虑本安防爆问题。这是在总线供电解决之后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工业数据通信与控制网络中,直接采用以太网作为控制网络的通信技术只是工业以太网发展的一个方面,现有的许多现场总线控制网络都提出了与以太网结合,用以太网作为现场总线网络的高速网段,使控制网络与Internet融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在控制网络中采用以太网技术无疑有助于控制网络与互联网的融合,使控制网络无需经过网关转换即可直接连至互联网,使测控节点有条件成为互联网上的一员。在控制器、PLC、测量变送器、执行器、I/O卡等设备中嵌入以太网通讯接口,嵌入TCP/IP协议嵌入Web Server便可形成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和Web服务器的Internet现场节点。在应用层协议尚未统一的环境下,借助IE等通用的网络浏览器实现对生产现场的监视与控制,进而实现远程监控,也是人们提出且正在实现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09-01-06):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FM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彭小姐 010-82533738

网友B:
具体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