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脉冲输出,大家都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2-03):
需要一个500HZ的脉冲输出的,占空比可调

PLC主机是继电器输出的,打算选一个高速输出模块,但是高速模块FX3U-2HSY-ADP输出占空比固定

使用PWM指令的时间是毫秒级的,达不到500HZ频率下的占空比调节

该怎么办?

楼主:
没人执照?或者直接告诉我没办法也可以

楼主:
没人支招?或者直接告诉我没办法也可以

网友A:
继电器也能承受500HZ的脉冲输出?

楼主:
不能,所以选了一个高速输出模块FX3U-2HSY-ADP

网友B:
继电器似乎不行吧???

网友C:
又要500HZ,又要占空比可调,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这模块

楼主:
若是用晶体管的,500HZ占空比可调,怎么做?

网友D:
翻翻说明书吧,有命令可以的,频率、占空比都可以自己设置  pwm? 不太确定

网友E:
500HZ每个周期也就2豪秒,再调占空比还有意义吗?这是什么地方用到的?没遇到过.

网友F:
用中断子程序试试,再不行就考虑调用单片机模块调制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