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取决于输入电流的大小

楼主(2008-12-03):
功率因数取决于输入电流的大小
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後,能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使负载多做功,并可以减少电路中的能量损耗。从实践中看在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并没有减少,负载中的功率因数也没有变化。在输入总电路中的功率因数增大,是因为输入负载中的无功功率电流减小产生的,功率因数的变化,只能反映输入总电流的变化情况,不能反映利用电容器节电的本质,实际是增加了新电源,减少了输入的电流。

网友A:
功率因素的定义是COSx,  为电压超前电流的夹角.增大代表系统减少了无功,减少代表系统无功成分增加.和电流的大小是间接关系.减少无功对整个电网是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素的定义是COSx,  为电压超前电流的夹角.增大代表系统减少了无功,减少代表系统无功成分增加.和电流的大小是间接关系.减少无功对整个电网是贡献....

网友B:
提高功率因数是为了降低供电线路的损耗,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

网友C(2011-08-08):
“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後,能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使负载多做功”,在电路中并联电容器作用是为了提高无功功率,无功功率提高了,电路的电压也就提高了。由于电压的提高电路中的电流就减小了,有效地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

网友D:
并电容是提高电源的利用率,降低线路损耗。

网友E:
有意思的问题,还是去多看看电工基础的书吧,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F:
大家交流下  我群12267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