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凯文接线?凯文汇流排是什么?

楼主(2008-12-03):
什么是凯文接线?凯文汇流排是什么?

答:凯文接线是一种接线方式,在防雷上是SPD的接线形式,如果SPD的接线距离等于零,就是标准的凯文接线,凯文接线的优点是消灭接线电缆上因雷电流通过时自身的寄生电阻电感产生的电压降在附加给被保护负载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国际标准要求的.不凯文接线就是一种违规行为!凯文汇流排是凯文接线的一种汇流形式. 问:在24V控制线路中,所选的串联型避雷器因持续工作电流偏小(仅300MA),而该线路正常工作时电流可达1A-2A,那么,如果同时在串联型的输入端接入和接出是否可行?(即在串联型避雷器上采用凯文连接,输出端空置).因为在避雷器内部,实际上输入端和输出端也是直通的,只是在线-线间和线-地间加了避雷元件而已.但这样做的话其电压保护水平与正常接法(从输出端接出)有多大区别呢?(因该工程需气象局验收,因此只能在已备案中的产品选型,所以选型有限制,没办法) 谢谢!
答:串联型避雷器一般采用串联2-3级保护系统,如果并联使用等于第1级器件【一般为放电管】起作用,其它根本不干活!
如果强雷击区,10KA下【8/20】并联使用残余电压小于等于600V,如果串联使用残余电压小于等于60V【优秀SPD】。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必须串联使用,为了使SPD的持续工作电流大于线路工作电流,要求SPD厂家更换一对串联在SPD内部线路上的温度变阻器,俗称PPTC,如果还有困难我在帮你调整电路,没有过不去的河!
问:全老师你好!你上述所说的接地线长度问题那不是跟国标GB50343(要求L<0.5m)发生冲突了吗?谢谢!我想电气等电位这个问题是我们防雷行业现场实施最大的困惑吧!
答:您看了GB50057附录了吗?可以看看! 不是长度距离,而是SPD接线距离,再看看GB50343吧
SPD接线有上口线和下口线,国标GB50343(要求L<0.5m)指上下口之和啊!
上面正确接法指下口线,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在大功率负载配电系统您不可能实现上口凯文接线,那留50cm给上口!
如果不谈凯文\不谈50cm接线距离,那么防雷就没有意义了,许多国家级专家也非常为难,但我设计的系统有一个基本要求:

1.200KVA以下都尽力实现凯文

2.接线距离坚决小于50cm

3.至少第二级以后必须实现凯文或50cm接线要求

4.大笼套中笼,中笼套小笼,安全啊!

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8/20下的波阻抗原理,就可以知道2米距离问题,前几天与铁道科学院防雷器检测中心的同志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波阻太大,SPD就没有劲头了,有力使不上啊!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标准可以查寻,我是通过模拟雷击实验摸出来的,但欧洲许多专家已经有结论了,德国某某某某名牌SPD在中国测试,结果参数相差非常远,老外就说我们的测试与国际上有距离,他讲的意义有两个我听明白了:保护电平和波阻抗在SPD上的标识与实际应用,我们中国叫残余电压或称限制电压,呵呵!知道吗,许多进口SPD并没有通过中国标准和测试,因为我们与国际有距离,我们必须找到这个距离迎头追上,否则如何接轨!讲了半天就是在谈这个半径2米距离问题【保护与被保护之间】.

如果用波阻原理理解等电位和凯文接线,那么就是SPD上的接线电缆上积存了一个瞬间电位,从而使设备不但要抗住SPD工作后的残余电压同时还要扛住接线电缆上波阻抗积存的电压,而它们之间是相加的关系啊!
波阻抗意义重大!尤其是电流的变化量,dI/dt啊!

总结:
1.您学会这个原则,是参与竞争的法宝
2.许多人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3.国家技术监督局早晚要求必须这样做
4.成功与否都在此了
想再次请教
1、凯文接线和其他的接线区别和利弊
2、屏蔽机房UPS的零线可以不接吗?有的厂家是这样要求的,讨论过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3、在机房设备前端加设防雷箱是否有必要!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安装(CPU、光端机、和一些网络设备供电端)本身机房配电就已经是3级防雷了,一级配电室、二级机房配电柜、见图发到您的邮箱!
答;
1. 凯文接线是最优秀的接线,它不因接线距离造成系统残余电压升高!是国家和IEC标准的强制规定,必须执行!
2. 屏蔽机房UPS的零线必须接,我才在司法部看完他们的设备,都接了.
3. 依据GB50343和gA173-2002计算机防雷强制标准, 在机房设备前端加设防雷箱,一般在小型机\服务器\网络设备机柜上必须加.
4. 总配电\楼层分电\UPS前端\重要负载等分A\B\C\D四级保护,关键是等电位和凯文接线!

网友A:
讲的很详细  仔细看一下

网友B:
很好的东东啊,收藏了!

楼主:
如果SPD的接线距离等于零,就是标准的凯文接线,

网友C:
学习学习,很有用的啊!

楼主:
凯文接线是最优秀的接线,它不因接线距离造成系统残余电压升高!是国家和IEC标准的强制规定,必须执行!

网友D:
学习了,收藏。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