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变频器带两台水泵时的转速参数设置

楼主(2008-12-03):
想用一台丹佛斯VLT6000变频器带两台水泵并联运行,一台泵的电机是2极的,额定转速2900r/min,另一台泵的电机是4极的,额定转速1450r/min.

请问在变频器中的转速参数如何设置? 是设2900好还是1450好?

这样使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设置变频器转速只是在运行时显示的理论数据,假设你这台泵为2极,如果你设置2900r/min,50HZ时显示2900转;如果你设置为1450转,50HZ时显示1450.与电机实际转速有差别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坐等高手发表意见

笨`D?珂嗳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期盼中

网友C:
没有任何意义,各用一台变频器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