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变频器带两台不同极数电机时的转速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8-12-03):
想用一台丹佛斯VLT6000变频器带两台水泵并联运行,一台泵的电机是2极的,额定转速2900r/min,另一台泵的电机是4极的,额定转速1450r/min.

请问在变频器中的转速参数如何设置? 是设2900好还是1450好?

这样使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带两台水泵并联运行,属于V / F运行模式,在V / F 模式时,无论你的转速参数设置成什么速度,与变频运行没有任何关系,放心使用,没有问题。

转速参数仅仅与变频器的显示屏上显示XX速度有关。

网友B:
支持。正确。设定极数对电机没有什么引响。只要转速能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C:
学习了 不过得去验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