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和零线

楼主(2008-12-03):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要用到客户的行车上。行车上没有零线,而我们的控制回路又必须使用零线,请问怎么办比较好?

能否用地线来代替零线使用

或者直接加一个380/220的变压器

网友A:
加个变压器应该更好一些吧!

网友B:
把地线调整为PEN线不就解决了。

网友C:
起重机有严格规定的,不能混用,地线就是地线,不能做零线用

要加变压器,行车上的220V空调也是用变压器变过来的

楼主:
已经解决

加了个变压器

网友D:
当然要加变压器,行车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E:
对, 要加个变压器, 不能混合一体

网友F:
加装变压器事最可靠的方式了

网友G:
如果你接到大地的话~~~你上一级的变压器容量不大的话,就会发热,

网友H: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接在地线上,不过严格说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行车必须可高接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接在地线上,不过严格说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行车必须可高接地。

网友J:
需要加装隔离变压器,行车地线零线不能混用啊

网友K:
加个变压器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L:
还是规范点,加个控制变压器,这东西也不是很贵

网友M:
加个变压器

网友N:
加变压器,加隔离,零线和地线不能代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