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plc怎样检测脉冲信号,做累加计算

楼主(2008-12-03):
请教S7200plc怎样检测脉冲信号,做累加计算

网友A:
几百个脉冲直接累加,上千的用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B:
慢的脉冲简单,快的要高速通道,中断技术

网友C:
慢的脉冲简单,快的要高速通道,中断技术 ..................................

网友D:
是不是要类似于OMRON。的
秒脉冲 递增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