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中断输出技术请教

楼主(2008-12-03):
因老板拖欠工资,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 我是用HOUR指令设定时钟,再用M8034将PLC程序中断输出。但这程序很容易被<此处内容被屏蔽>,因为PLC还要和Easyview的触摸屏通讯,所以我又不能将通讯口锁定,本人水平有限,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采用其他方式进行讨薪~~~

既然很容易被P。J,那么你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也一样会被P。J。

既然三菱的PJ软件满天飞且不用花钱,自然有若干如君这样的人会拿来PK。

因此,你如果要玩出啥花样,去使用GX IEC软件,将诸多功能写入FB进行调用,FB进行加密,然后以库的方式引用到当前的项目中~~,然后对PLC进行加密,这样目前流行的PJ软件将失效。

这样做的后果是,GX软件将无法读取PLC的程序,必须由GX IEC软件进行读取,且三菱将不对GX IEC编写程序而导致PLC损害进行维修。

如果你还要在你老板那里干,这样做风险自己应该明白,如果已经不做了,要做好你老板后续的法律诉讼问题~~

建议你还是走法律途径解决你的薪资问题~~

自己三思一下吧~~

楼主:
谢谢1 楼yuanle,GX IEC软件不会用啊,能指教一点吗?

楼主:
我在程序里面写了一步“复位”的小程序,将com点与某个点短接几下,设备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里面写了一步“复位”的小程序,将com点与某个点短接几下,设备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这种对于有PLC编程经验的老鸟根本没有作用,如果你不能保证你的程序不被“浏览”,那么所有在程序上的“小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B:
如果程序量大的话,没有注释,并且打乱写的话,想搞清楚也不容易

网友C:
建议你还是走法律途径解决你的薪资问题~~

网友D:
不要蛮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