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03):
我车间的设备上面有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7027正常工作过程中,电流、速度及转矩无任何异常,最近经常会突然停机。并报警显示FOO8,手册上面说的是DC LINK UNDERVOLTAGE ,直流母线低电压;请问各位过路大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C:
你的设备用了多长时间了?电容短时间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济南孙工

网友D:
有可能是外围其他大容量设备引起的

楼主(2009-01-04):
设备用了半年不到,但是最近没有再出现过,个人总结应该是与电网有关系

我的车间供电是自己单位的热电厂供应的,没有并入公共电网

网友E:
可能就是电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