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H型)设计原理

楼主(2008-12-03):
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H型)设计原理
  针对目前众多网友对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H型)的设计原理比较感兴趣,特在此将部分设计原理以及技术指标作详细地阐述,希望能给各位朋友予以更深入地了解。
  最早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是一种圆弧形双叶片的结构(Φ型或称为达里厄),由于其受风面积小,相应的启动风速较高,一直未得到大力发展,我国也在前几年做了一些尝试,但效果始终不理想。针对一些朋友问及:为何当初采用Φ型设计而没有用现在这种H型结构?实际上,这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由于H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设计需要非常大量的空气洞力学计算以及数字模拟计算,采用人工的方法计算一次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不是一次计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所以在计算机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人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设计构思。
  由于特殊应用场合的需要,2001年我国率先开始了这项研究,并且在以后两年的时间里不断对产品进行改进,在2003年初,产品走向成熟,并在海岛以及边疆大量采用以这种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为主要设备的风光互补系统。
  目前,世界上主要以MUCE公司和日本某公司为该产品的主要研发和生产单位。
  下面我就详细讲解一下H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技术原理:
  一、技术原理
  该技术采用空气洞力学原理,针对垂直轴旋转的风洞模拟,叶片选用了飞机翼形形状,在风轮旋转时,它不会受到因变形而改变效率等;它用垂直直线4-5个叶片组成,由4角形或5角形形状的轮毂固定、连接叶片的连杆组成的风轮,由风轮带动稀土永磁发电机发电送往控制器进行控制,输配负载所用的电能。
  该技术原理根据空气片条理论,实际计算可选取垂直风机旋转轴的切面进行计算模型,按叶片实际尺寸,每个叶片的旋转轴心距离为N米;用CFD技术进行模拟气动系数计算,计算原理采用离散数字方法求解翼形断面的气动力,用网格方法对雷诺数流动涡量分布比较形成高雷诺数下对Navier-Stokes方程进行数字模拟计算的原理结果。
  采用稀土永磁材料发电的原理,配套与空气洞力学原理的风轮,采用直驱式结构进行旋转发电。
  专利技术:一种风力发电机(专利号:ZL200420081310.2)
  二、功率特性
  根据H型风力发电机的原理,风轮的转速上升速度提高较快(力矩上升速度快),它的发电功率上升速度也相应变快,发电曲线变得饱满(如下图)。在同样功率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的额定风速较现有水平轴风力发电机要小,并且它在低风速运转时发电量也较大。
  三、结构
  由于此种设计结构采用了特殊空气洞力学原理、三角形向量法的连接方式以及直驱式结构的原理,使得风轮的受力主要集中于轮毂上,因此抗风能力较强;此种设计的特性还体现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上,运转时无噪音以及电磁干扰小等特点使得新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优越性非常明显。
  垂直轴直线叶片永磁发电机风力发电电源系统结构图
  附:现有垂直轴风力发电电源比较:
  目前,生产该类型垂直轴风力发电电源系统产品最多的是日本(2002年开始研究),还有英国、加拿大等国目前也在研制中,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产品在风轮设计当中采用平行连接杆,这种方式对发电机输出轴要求较高,并且结构相对复杂,现场安装程序也偏多。另外,从力学方面分析,H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功率越大、叶片越长、平行杆的中心点与发电机轴的中心点距离越长,抗风能力就越差,因此,MUCE采取的是三角形向量法,弥补了上述的一些缺点。

网友A:
        垂直轴式风力机的工作原理引用到水力发电,则会获得一些其它水轮机难以做到的地方。例如用于潮夕发电,因为垂直轴式风力机对于风向的适应能力——它可以使人们看不清它是如何在适应风向的——在潮夕发电中无论是涨潮还是退潮,它都能同样高效率地发电。另外,利用垂直轴式风力机的低转速特性,当这个特性被应用于水轮机时,这个特性不仅可以形成一种超低水头的水轮机,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这样的水轮机,由于它的低转速特性,它将完全不会妨碍水中的生物洄游,并且还特别可以对已经建造成功多年的水库加修“鱼道”,这不但可以恢复几乎已经绝种的鱼种的生殖繁衍,而且同时也能以不低于高坝水电站的发电效率进行发电,这一点在全民关注环保的今天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浙江钱塘江中有一种鲥鱼,味道十分鲜美,肉质十分细嫩,其价值远不是其它鱼种所能比较的,但近数十年来产量大减,虽然人工繁殖了,总不能与天然的相媲美。这种在内地繁殖而生长在海洋中的鱼就是因为新安江水电站的建造而苟延残生的,这种现象在美国也同样存在。如果垂直轴式风力机引申开发出来的这种超低水头的水轮机的研制能取得成功经验,这对这些需要靠洄游来繁衍后代的珍希鱼种实在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