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验电器

楼主(2008-12-03):
          前两天,脚踩在绝缘垫上,穿着绝缘鞋验电,因为是白天,氖泡的亮度不高。同事说,你的另一只手碰着地排再验,就明显了,可是稍微一碰手就麻了一下。请大家要注意。现在有的电笔的质量太差,验电时注意!尤其是登高作业时!

网友A:
氖泡的亮度看得不是很明显,另一只手碰着地排再验,就明显了,这是个办法。

至于你说的 脚踩在绝缘垫上,穿着绝缘鞋验电 好像一般都没这么小心。。

网友B:
电工作业建议使用两种验电工具,确保安全。

网友C:
有道理,我也遇到过,我就使用两种验电工具

网友D:
今天就碰到一支验电笔接触不是很好,用验电笔之前,还是老老实实的拿到有电的插座试试

网友E:
现在验电笔很多都是劣质产品,我现在一般用万用表测,就是两跟线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