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邦无显示

楼主(2008-12-03):
       现有一台LB60G无显示,,但风扇在运转‘控制电压24V也有的.

网友A:
CPU 板坏了,是该机器的通病,我做他的代理,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A:
联系电话13913710179

楼主:
   那只有换CPU板了?

楼主:
    电源5V没有问题.还好的.为什么会CPU坏呢??

网友B:
为什么会CPU坏呢??

网友C(2009-09-24):
 啥问题都有!,真是的

网友D:
我也有台,故障给这类似,直到现在还没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