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机保护器可以当电流继电器用么

楼主(2008-12-03):
用电机 保护器控制电机的停转,负载过大后切断电机电流, 频繁操作下是否会烧坏电机?

网友A:
应该不会,保护器辅助端子串在电机控制回路中,因此不会烧坏电机,个人看法请发表意见

网友B:
你可以把保护器的过流值调整一下,能躲过启动电流即可。

网友C:
电机保护器是按反时限动作的,电流继电器是在设定时瞬动的

网友D:
最好不这么用,3楼讲了.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用的器件全名电机保护继电器,正泰的,是继电器还是保护器。。?

网友E:
应该是一种继电器,具有电流保护作用,超电流保护,有电流值可以调整的,但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F:
那保护器是有互感器相连的吗?如果有的话就能当继电器用了,只需把保护器的程序设置一下就行,但要注意启动时间的设置即可

网友G:
3楼说得对。一个对过载,一个对过流。过载是I2T,过流是硬的,电流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