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报F0003

楼主(2008-12-03):
MM440变频器1.5KW,单相220V,在55HZ频率以上运行时,没几下就报F0003。

负载:1.5kw sew电机带动多个间歇式凸轮。

50HZ工作正常。不接负载情况下50,60,70,80HZ都试了没有问题。

监控r0026值稳定在258左右。

是不是高速时负载运行不流畅,导致瞬间电压过低而报警。

机械负载现在是没办法改变的,只能动变频器了。网上说的p210,p1240,p2172等相关参数没什么用。电网电压稳定。

有没有办法将f0003报警屏蔽掉或通过修改变频器参数达到目的?

最好是能屏蔽掉F0003.

网友A:
1.5KW西门子的主回路电容,容量余量过小,大负载造成主回路的直流电压拖跨,,,,一个是把主回路的电容换成大容量,,,,第2,把额定电压改低

网友B:
换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C:
你想屏蔽的话,可以试试下面的设置:

P2100.0=3  (F0003)

P2101.0=4

楼主(2009-01-07):
P2101.0=2改不了。

网友D:
我们公司的设备,用的是440的变频器,在刚开始通电的时候,就报F0001故障,按复位键后可以正常使用,停机后再开又出F0001故障代码。

网友E(2009-07-29):
这个功能是不能屏蔽的,而且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故障,如果屏蔽了是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的。使用变频器在大于基频的工况下工作的选型和普通工况下的选型是不一样的,建议至少提高一档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