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03):
干我们这行的,免不了和各种品牌、软件、系统接触,绝大部份都是用英文表示的,有时候知道是什么东西,也知道怎么读,可有的东西确实搞不清楚怎么读,比如下面这些东西,本人才疏学浅,请英语高手指点正确的读音。

EVOC

GE FANUC

ARBOR

GHOST

SQL

SCADA

LINUX

MOXA

ARCNET

BACNET

IFIX

WEB******

SYSMAC

NERO

SIMATIC

SUNX

还有好多,想起来再问,

网友A:
我不会打音标.

楼主:
不会打音标可以用汉字代替不?

网友A:
EVOC 一V客
GE FANUC GE 发那科
ARBOR 阿伯
GHOST 高斯特
SQL SQL
SCADA 斯卡德/斯凯德
LINUX 六尼克斯
MOXA 摩沙
ARCNET 阿科耐特
BACNET 百科耐特
IFIX 啊一菲克斯
WEB 歪脖
SYSMAC SYS迈克
NERO 耐若
SIMATIC C迈替克
SUNX 萨尼克斯

见笑了,参考吧!

网友B:
参考一下。   。。。。。。。。。。。。。。。

楼主:
参考了一下,谢谢啊,

我平常读 GHOST是 “G 好斯特 ”

SQL  读“赛扣”

SCADA  和 WEB 都是读字母。

看来还是要学习啊!

网友C:
EVOC  一‘瓦克

GE FANUC  鸡一 凡‘ 钠克

GHOST    ‘狗死提

LINUX    ‘林你克丝

      以上几个用汉语标注的英语读音,应该是准确发音,这里没法输入音标。“‘” 表示重音位置。

楼主:
回8楼的,你的名字是读 “瑞插的 卖”吗? 哈哈~~~~~~~~~~~

网友D:
怪不得你叫才大器粗啊,思路对头,与论坛内另一位高人TOUTCHMYJJ是一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气专业英语,

EVOC 研祥

GE FANUC 发那科数控系统

ARBOR

GHOST 镜像系统盘

SQL 数据库

SCADA 电力监控组态软件

LINUX 操作系统

MOXA 摩沙是一个工控品牌

ARCNET

BACNET

IFIX

WEB****** 网页

SYSMAC

NERO 刻录软件

SIMATIC 西门子PLC软件上的名词

SUNX

学习一下

网友G:
SYSMAC  欧母龙的品牌中常见这个词,

网友H:
SYSMAC  欧母龙的品牌中常见这个词

我猜是system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测量控制系统是吧?

网友I(2009-03-10):
SUNX :   神视品牌,  松下已收购

如 SQL 等简写, 直接读字母了

网友J:
ARBOR是磐仪科技公司 的英文名,专业做工控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