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3):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台10吨的试验机,用丝杠传动,丝杠螺距是10mm ,不知道电机和减速机应该怎么来选啊,应该选多大的好啊?有哪位知道的,请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条件还不够呀!别人不好选!你要把条件提供全呀!别人才能u你计算选型!

网友B:
松下大惯量3KW+8或10的一级行星减速机应该满足要求,目前济南的这种试验机很多很成熟了吧。

网友C:
液压行不行啊!这个比较便宜啊

网友D:
算下就行啦。10吨的推力,如果传动比选0.9,那需要的转矩是173NM就够了,我看选松下MHMA4KW的,配个10比减速机就OK

网友E:
这个怎么计算的,我也不会啊~~讲的详细点呢

网友F:
踏莎行队试验机很熟悉啊!是济南时代试金的吗?偶就在济南。在论坛中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