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寻艾默生375手操器测量线的替代品

楼主(2008-12-03):
  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艾默生375手操器测量线(型号00375-0004-0001)有没有可以替代的产品呀?多多谢谢啦!

网友A:
没有听说过,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见过

网友B:
估计这样的替代品不多了  看你能找到不

网友C:
我以前曾经用万用表的测量线代替过,可以用的。

网友D(2011-02-03):
自行改制也行,两个鳄鱼夹,两个旧款万用表笔,露出金属插脚的.

网友E(2011-10-30):
谁知道是否有375的替代产品?或者谁有费希尔AMS VALVELINK 软件,主要是组态数字阀门,谢谢!

网友F:
你自己制造发明个嘛,

网友G(2012-02-02):
万用表有一个附件测量温度利用那个插头的改装一下就行了,以前这么干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