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欧陆EUROTHREM产品2408/2404/2604

楼主(2008-12-03):
欧陆温控表2604/VH/121/D4/XX/XX/Y2/ENG/XXXXX  联系人:张强 13521746867 QQ:826724297  E-MAIL:BJWEILT@SOHU.COM

WLT 北京威联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强 手机:13521746867
电话:010- 82751531-805 传真:010-82752370
E-mail:bjweilt@sohu.com QQ : 826724297
北京威联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代理进口品牌的电子电器、变频器及各种工控产品。经营各种生产车间用仪器、传感器、温控表、接触器、继电器。公司立足北京,业务涉及全国机械、电子、铸造、热处理、制药、冶金、食品等许多领域。
主要代理品牌及服务项目:
1.意大利CD Automation 高性能可控硅调功器: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S-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M-3PH,CD3000E-1PH,CD3000E-2PH,CD3000E-3PH,CD3200,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
2:英国欧陆EUROTHREM自整定调节器:
22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32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24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3500系列回路调节器,2604及2704型多回路调节器
3:德国PMA控制器:
KS98多功能控制器、KS800多回路温度控制器、KS40/41/42燃烧控制器、KS90/92-1、KS94工业与过程控制器、Dig280-1数字显示器,TB40-1、TB45温度限位器、KS vario多回路控制品、KS108全集成自动控制
4:英国WEST温控仪表:
数字显示器:2300/6110/8010,6100/8100/4100通用型过程控制器,6170/4170/8170阀位控制器,6600/8600塑料行业专用控制器,6700/8700/4700限位控制器,6400/4400程序控制器,MLC9000+紧凑型多回路PID控制器系列。
5:车间常用备件:
马拉松氧探头,NGK氧探头,德国进口热电偶,欧陆直流调速器/调功器、日本富士记录仪,德国Krom电磁阀,西门子PLC产品。德国MESA产品,美国AB,另有易普森、丰东、爱协森专用的辐射管,加热元件,风扇叶,轴封,定碳片等。
如有需要欢迎您来电或传真查询,诚挚的希望与您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公司的每位员工将为您提供热忱的服务,我们将始终为您做到丰富的产品、最优的价格、及时的供货、快捷的报价、完善的服务。
自动化与你我,近在咫尺!

网友A(2011-11-15):
上海鸿源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代理、经销、厂家特供:EUROTHREM控制器、EUROTHERM控制器、EUROTHERM温度控制器、EUROTHERM过程控制器、EUROTHERM电源控制器、EUROTHERM阀门控制器、EUROTHERM报警器、EUROTHERM显示表、EUROTHERM显示仪、EUROTHERM传感器、EUROTHERM记录仪
英国EUROTHERM是国际知名的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生产商和供应商。尤其是在过程控制和数据采集领域,EUROTHERM有超过35年设计和应用的先进经验。主要产品有EUROTHREM调节器、EUROTHERM控制器、EUROTHERM温度控制器、EUROTHERM过程控制器、EUROTHERM电源控制器、EUROTHERM阀门控制器、EUROTHERM报警器、EUROTHERM显示表、EUROTHERM显示仪、EUROTHERM传感器、EUROTHERM记录仪。
  EUROTHERM公司是工业测量仪表的领先制造商和供应商,尤其在过程控制和数据采集领域,早在1967年,EUROTHERM公司就出品了高精度的电子温度和过程控制仪器和数据记录仪,至今,EUROTHERM公司有着超过30年设计和应用的先进经验。其生产的温度和过程控制器品种繁多,门类齐全,包括显示仪、电源控制器、阀门控制器、传感器、记录仪和其它相关产品。
近年来,许多过程控制仪器公司纷纷并入EUROTHERM公司。其中,爱克新仪器公司(Action Instruments)是世界第一的信号转换和隔离器供应商;巴勃-考曼公司(Barber-Colman)是控制系统、传感器和阀门控制器的专业供应商;大陆工业公司CII(Continental Industries)提供经济型固态继电器和I/O模块;[1]EUROTHERM记录仪公司(Eurotherm Chessell)提供数据记录仪、数据系统和软件。同时,原EUROTHERM公司将继续提供温度控制器、过程控制器、电源控制器和显示表等系列产品。
EUROTHERM 欧陆2400系列自整定PID调节器:
2416型 开孔尺寸:45×45 单程序8段
2408型 开孔尺寸:45×92 含一个继电器 , 单程序8段
2404型 开孔尺寸:92×92 含一个继电器 , 单程序8段
2404f//PB 含PROFIBUS 通讯, 其余同2404
2408f//PB 含PROFIBUS 通讯, 其余同2408
隔离DC输出模块 4-20mA,0-10V
单继电器模块(一开)
单继电器模块(一开/闭)
双继电器模块(二开)
隔离单逻辑输出模块
可控硅输出模块
三逻辑输出模块
三逻辑输入模块
EUROTHERM欧陆22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
控制回路均可被定义为PID,On/Off 开关量或阀位。PID控制输出可用于继电器、逻辑、双向可控硅或直流等输出,此时,阀位输出应是继电器控制量,双向可控硅触发脉冲或逻辑量。自整定和PID增益表功能可以和过程最优简化调试、优化过程。3200系列控制器有3种尺寸标准:3216(48×48)mm,3208(48×96)mm,3204(96×96)mm,可实现精确的温度控制并有多种辅助功能可选配,其中3204及3208控制器其前面板含有指针式显示器,可作为加热器或输出功率显示。在操作参数时,控制器会以滚动的形式显示参数,表示该参数的功能描述,用户可自定义事件及报警信息并下载到控制器中,精度0.1%。应用于:挤出机、烤炉、 制冷机、 热处理等。
特点:价格较其它系列便宜,加热器电流监视, 负载检测,计时器功能,8段程序给定器,MODBUS通讯方式,直流控制及变送输出。核心产品包括:
欧陆逻辑输出(19V/10MA逻辑电平,开关或时间比例输出
欧陆可控硅输出(1A/264V开关或时间比例输出)
欧陆直流输出0-20ma或4-20ma模拟量输出)
欧陆RS232接口 RS422接口
欧陆818型微机自整定自适应调节器
欧陆818S基本单元 (自整定,自适应,自动/手动, 不含输出)
欧陆818P4基本单元 (4程序,每程序16段,其它同818S)
欧陆818P15基本单元 (15程序,每程序16段,其它同818S)
欧陆继电器模块(2A/264V用于报警或时间比例输出)
欧陆隔离逻辑模块(19V/10mA用于报警或时间比例输出)
欧陆可控硅模块(1A/264V用于报警或时间比例输出)
欧陆隔离直流控制模块(0-10V/4-20mA等多种模拟量输出)
欧陆隔离直流变送模块(传送过程量用的高精度模拟量输出)
欧陆扩展基板 (如用报警及冷输出,需配此板)
欧陆阀位反馈扩展基板(如用阀位电位器输入,需配此板)
欧陆外部设定模拟输入(0-1V或0-10V外部给定输入)
欧陆数字通讯口(RS232/RS422等)
欧陆摸拟通讯口 (外部设定和变送输出)
欧陆902S基本单元 (自适应,自动/手动,数字通信,不含输出)
欧陆903P基本单元(4程序,每程序16段,其它同902S)
欧陆904P基本单元(15程序,每程序16段,其它同902S)
欧陆902 扩展基板
欧陆902 阀位反馈扩展基板(如用阀位电位器输入,需配此板)
欧陆902 摸拟通讯扩展基板(外部设定和变送输出)
7100A/100A/400V调节器
7100A/125A/400V 可控硅调节器
7100A/125A/480V 调节器
7100A/160A/480V 调节器
7100A/16A/100V调功器
7100A/25A/500V调功器
7100A/40A/500V调功器
7100A/63A/500V调功器
7200A 调功器
7200A/100A/415V调功器
7200A/40A/480V调功器
TC2000/TC2001调功器
TC2000(三相两控,电流;60A-500A,电压100-500V)
TC2001(三相两控,电流;60A-1650A,电压100-690V)适合阻性负载(低或高温度系数)SWIR负载(短波红外线)感性负载变压器负载电流范围:16A-100A,输入:0-20mA,4-20mA,0-5V,0-10V触发模式:相角触发,单周期循环,先进的单周期循环触发,脉冲出发,变送器脉冲触发
TC3000/TC3001调功器
TC3000(三相三控,电流;25A-500A,电压100-500V)
TC3001(三相三控,电流;16A-1800A,电压240-690V) 适合阻性负载(低或高温度系数)SWIR负载(短波红外线)感性负载变压器负载电流范围:16A-100A;输入:0-20mA,4-20mA,0-5V,0-10V触发模式:相角触发,单周期循环,先进的单周期循环触发,脉冲出发,变送器脉冲触发。

EUROTHERM PID控制器和显示仪
EUROTHERM记录仪和数据采集设备
EUROTHERM电源控制器
EUROTHERM信号转换器和隔离器
EUROTHERM阀门控制器及传感器
EUROTHERM过程控制系统
上海鸿源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Shanghai HongYuan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Ltd.
联系人:陈小姐 13817637478
电话TEL:86-21-51029610
传真FAX:86-21-31266127
网址WEB:http://www.shhoy.com
邮箱Email:sales@shhoy.com
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507室
邮编: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