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制动电阻

楼主(2008-12-03):
现有一台55KW的风机,用三菱FR-F740-55K的变频器来控制,如果我的风机是自由停车的话还需要加制动电阻吗。

网友A:
自由停车不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B:
如果不加制动电阻的话减速时间要设的长些,以免产生过电压或过电流报警.

网友C:
自由停车不需要加制动电阻,看你要求的减速时间长短!

网友D:
对,自由停车就不用加制动电阻了,制动电阻就是要在快速制动时才用到的。

网友E:
自由停车不需要加制动电阻,

笨`D?珂嗳

网友:
风机用自由停,时间长一点没事的,我们400KW的风机停车减速时间设置的是300秒

网友F:
风机自由停车应该不是最佳选择,因为风机本来惯力就很大,自由停车也会让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失效。所以说要用减速停止,把减速时间调长。

网友F:
补充一句,如果减速时间足够长的话,就不用加制动电阻。

4!@#

网友:
没错自由停车就是靠惯性停车的,不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G:
自由停车时间长不用加制动电阻的,没有必要的。

网友B:
减速时间够长才不需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