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轴承维护周期

楼主(2008-12-03):
请问电机的轴承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更换周期,如果是在噪声比较大的环境中,有没有简单直接诊断的方法,谢谢.电机功率在0.37Kw上下,负载为清载,有变频控制.

网友A:
带什么负载,环境怎样啊?

网友B:
只要油用的合适,一年清洗检查一次没问题的。

网友C:
其实有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但意义不大,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掌握。

网友D: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不管环境噪音多大,拿个螺丝刀顶在电机端盖,耳朵贴在螺丝刀柄,认真听, 可以判断轴承是否异常

网友E:
轴承是有维修和更换标准的,但很难符合其所规定的要求

网友F:
凭经验吧。日常注意巡视。一年检查一次清洗下,重加油。

网友G:
是啊,凭经验吗,我们对大电机是三个月到半年注一次油,一年打开换一次油。

网友H:
电机功率在0.37Kw上下,说明电机轴承是封闭的,没啥周期,一般三五年,坏了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