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PC与CP1H 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12-03):
1、 设置ETN11以太网模块的单元号——2(与以太网模块的第1个设置对应)与IP地址192.168.0.9其中IP地址的最后一个号“9”与以太网模块的第3个设置对应。然后通过USB口下载到PLC中。

2、 设置ENTHERNET的驱动IP地址与IP地址192.168.0.9(与模块的IP地址一样)

3、 设置电脑的IP地址,最后一个数不能与以太网模块不一样。其他三个都一样。

网友A:
搞不明白.学习了.还的学习啊

网友B:
端口号是PLC指定的还是可以用户随意设定的?

网友C:
端口号用缺省的就行了.

网友D(2009-01-04):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好东西、、、、、、、、、

网友F:
端口号可以自己指定。我们在高速上在一个以太网里最多连接了33台PLC.其中一台指定为主PLC,与上位通讯。其余32台的上传下载数据都通过主PLC完成。比较方便。

网友G:
先收藏了,以后慢慢学!

网友H(2009-02-25):
果然是高手,,,这是我以后的目标

网友I(2009-05-19):
朕封你为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